求解OPC server与S7-300/400PLC通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6-27):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最近打算用OPC server来连接PC与以太网上的PLC,大致配置方法是:

1.配置PC station   里面添加一个OPC server与一个 IE

2.在STEP7 里配置一个站并下载到PC station中,在网络配置里为OPC server增加连接,输入IP地址以及 机架/插槽,编译后下载到OPC    server

配置完成后用OPC scout进行联机测试,发现以太网上300的PLC都可以正常连接,400的PLC都连接不上。有没有哪位高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我的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因为300可以连上, 机架/插槽号也检查过,没有出错。

STEP7为5.4SP3

CPU为416-2DP     CP443-1   用的是普通10M网卡,走工业以太网

网友A:
1、 PC Station的名字一致不?

2、在Access points中,S7ONLINE对应的是PC internel(Local)不?下载是否正常?

3、PC Station的状态正常不?能否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