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P9S 7.5KW 故障 高手些请帮忙
三?川逆变

楼主(2011-06-27):
富士5000P9S 7.5KW 没初始化程序前 是外空运行 运行时 运行指示灯亮 频率为0.00不上升 外控接的是X1给定频率是20HZ对的 初始化后 运行指示灯不亮 运行不了 FWD接CM正常 请问什么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初始化程序

然后将所有外接端子拆点用面板看是否能启动,来排除是不是机器故障

毕竟G9S已经是淘汰10近十年的产品了

三?川逆变

网友:
初始化后 运行指示灯不亮 运行不了 FWD接CM正常 请问什么怎么回事呀?

三?川逆变

网友:
对:HOTEAM 关于

初始化程序

然后将所有外接端子拆点用面板看是否能启动,来排除是不是机器故障

毕竟G9S已经是淘汰10近十年的产品了

内容的回复:初始化了 运行时  运行指示灯不亮 运行不了 FWD接CM正常

网友B:
FWD 和CM间的电压对不,先面板启动再搞端子启动

三?川逆变

网友:
初始化后  就是面板运行了  运行指示灯不亮 运行不了 FWD接CM正常     面板顶部有个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