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设定转速 和实际转速不一致

楼主(2011-06-27):
我们公司 有一台数控车 沈阳的 前一段时间 出现一个 故障 到现在 都没有解决 就是 程序 设置 转速 100转 检测 出来的 只有 30 左右 转 而且实际 感觉 也就 只有 30左右转 设置200转 却只有60左右转 。。。。。。。。。。。。。。 我是 新人 请问 各位老师傅 这是 怎么 回事 有没有 办法解决 (我已经知道 是变频器 输出频率低 除了 换变频器 还有 什么 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可能是

1、数控系统输出的是5V,而变频器端接收的设置是15V。

2、电机的极对数设置错误。

3、传动比设置不对。

网友B:
检查变频器设定参数和测速,测速设置是模拟量信号量电压,是数字量信号看看倍数设定,还有车床上有许多变速齿轮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