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第一次遇见伺服报警

楼主(2011-06-27):
在普通CNC雕刻机上安装3套伺服电机,其中1KW两台,1.5KW中惯量一台,在没有接上位机的情况下,用伺服驱动的内部测试,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三个点击都用驱动内部命令测试时,连接1.5KW的驱动器报警AL01(说明书说是电机编码器UVW的问题),将1.5KW的电机换到另外2个驱动中的任意一个,驱动器都会出现同样的故障,如果其他驱动不动作或不上SVON使能信号,该驱动器不会出现报警现象,电机运转正常,请高手,什么原因出现这样的问题,把1.5kw的驱动和其他两个驱动器距离拉远点,三个都正常,郁闷啊,

注:三个驱动器之间的间隙大约在30c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