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抖动

楼主(2011-06-28):
ASD-A系列台达伺服无论是低速还是高速,都出现无规律抖动现象。与其它正常的互换电机,伺服控制器结果还是一样的,拆开与机械部分的联系,单独转伺服电机也照样无规律抖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设置滤波器消除杂波,设置有关参数消除滤波和消除机械振动,上述办法无效则可能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从目前互换的结果来看,问题不在电机、伺服控制器上,现在疑问是伺服驱动的电源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从目前互换的结果来看,问题不在电机、伺服控制器上,现在疑问是伺服驱动的电源模块是否正常?

伺服控制器也是新的呀!

搞不懂了。伺服电机停止时手放在上面可以感觉到电机还在抖动???????????????

网友C:
找找伺服参数的原因!

网友D:
编码器连接线是不是连接好,脉冲信号是不是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