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晕的 INTERBUS 总线故障

楼主(2011-06-28):
        公司有几条车轮装配生产线, 用的是 PHOENIX 的 INTERBUS 光纤总线通讯的, 从 S7-318-2DP 的CPU后开始转INTERBUS总线到各个 I/O 站点及 NUI 系列的变频器. 星期天休息一天后,早上开工, 五台 UNI 变频器的不定时的不定位的报错 TR60

      总是做做停停,但是时间长点,到了下午又自己好了?  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没用过,等着听高手的解释。。。

网友B:
进口的设备也有那么高的故障率马?

网友C:
CT的变频器啊!这个我非常熟悉。。。

楼主:
不是一直故障率高,都用了7年了,原来一直正常, 现在就是只要车间休息生产线停车一天后启动就出现这类故障, 要不停复位, 运行个5-8小时后就正常啦1

            不知为何原因?

      3楼的朋友也常用到CT的UNI系列变频器呀?

网友D(2011-08-18):
变频器引起的把,我遇到过PROFIBUS通讯的这样的问题,也是做做停停能复位。现场有50多个变频器,先判断通过STEP7 硬件诊断,判断大致故障点,蓝后用加装,通讯中继器进行隔离。进一步缩小故障点,慢慢就试出来该故障点了。

网友E:
变频器的故障!!!CT变频器就是这个毛病,所有的都是,纺织行业用到的也是这样。。停几天后启动就困难,这个是骨子里的毛病。。有时候就再也启动不起来了!。根上的。。。

网友F(2011-10-07):
通讯中继器怎么用?高手给讲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