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61图形终端无显示

楼主(2011-06-28):
我公司有多台施耐德ATV61/71系列变频器,今年陆续有四台变频器的图形终端损坏,好在都是外部起停和调频,上电后变频器可以正常开停与调频,就是图形终端液晶显示没有,看起来好像全部液晶点都是黑点,好像全部液晶点都通了电一样,看不到黄色背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开图形终端检查里面很干净,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换一个好的上去就能正常显示。本来坏一个不怎么注意,现在几台设备陆续坏了4个,没备件了。

网友A:
图形终端那批的产品是施耐德的缺陷,没办法,我这里有全新的,有需要买的可以联系我18602021151

网友B(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楼主(2011-12-28):
上星期又坏了一个,看上去就像拔下来一样,无任何显示,不知道是否寿命到,运行时间3年多。施耐德的图形终端能否设置屏幕保护?时间一到自动熄灭,有报警或故障时自动恢复,按任何键自动恢复。

网友C:
施耐德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质量。我们用的很多,施耐德说5%的故障率是正常的。大家能换品牌就赶紧换吧。

网友D(2012-01-27):
这东西就是坏的多

网友E:
我也坏了好几个,而且都在同一台ATV71HC40N4上坏的,我怀疑变频器主板的供HMI面板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F:
我公司多台变频器也出现此故障。

网友G:
质量问题了

网友H(2012-03-24):
施奈德的面板是找其他企业代工的

网友A(2012-06-21):
对:xuanyun关于我也坏了好几个,而且都在同一台ATV71HC40N4上坏的,我怀疑变频器主板的供HMI面板的电源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不是电源问题,是批次质量问题,后来出厂的做了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