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和做注塑机伺服器测试平台的吗?

楼主(2011-06-28):
有了解和做注塑机伺服器测试平台的吗?好像是就油泵测试台?有没有做,因为我们需要做一套测试设备!如果有的话请和我联系!

bidforce@163.com

网友A(2011-11-30):
针对伺服驱动器构建的自动功能测试系统

伺服驱动器自動測試系統

此系统由源至德国秀仕的泛用型功能测试系統為基礎,由可程序直流源、示波器,可程式交流电源等組成。該系統提供開放式軟體平臺,在此平臺可方便的利用電腦和伺服电机、儀器通訊,通過GPIBRS232通訊可方便、靈活的編輯所需的測試項目。通過導入此系統,可達到三個效果:1、降低成本。2、提高品質。3、增加了工廠的可參觀性,提高了客戶品質的認可度。

本套系统的硬件是使用GPIBRS232通讯测试架构测试条件及测试要求均可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来设定,透过GPIBRS232协议外挂不同硬来拓展机台的通用性和擴展性

主要构组成部份:

软件  ADLINK工业电脑+PCI GPIB卡+RS232工业用通讯卡(配TRPC06隔离模块)+仪器柜+大电流配电箱

产品特点描述:

1.   電腦化控制與分析

2.   超強開放式編輯平台

3.   支持多语言操作系统(繁,简,英文)

4.   支持離線編輯

5. 测量速度快,精确度高

6.   模組化設計,扩充性强,维修容易

7.   測試項目、程式控管功能

8.   支持條碼錄入及条码比对功能

11. 提供報表統計分析功能

12. 標准IEEE-488.2(GPIB)介面控制

13. 程式內建系統自我檢測及偵錯功能

14. 圖形介面(WINXP)应用环境

15.除标准测试模式外,另提供单步调式模式及老化稳定性测试模式

针对贵公司的伺服驱动器所做的测试项目如下:

1.     上电前各端子状态检测

2.     机种代码确认

3.     产品空载功率测试,及浪涌电流测试

4.     带灯泡作轻载输出检测,以防产品炸机

5.     单极性校验检测

6.     双极性校验检测

7.     偏移量校正(电压校正,VW正反向电流校正)

8.     外部端子模拟量功能确认(转速,位置,扭矩模式)

9.     外部端子数字量输出功能确认

10. PBUS电压校正及确认

11. 动态测试(带马达测试,含正反转测试,转速检测,扭力确认,电流波形检测)

12. 转速(高,低转速),OAOBOZ波形确认

13. 选配风量计后可检测产品的风速

14. 液晶显示人机界面,可设定所有检测参数规格,及其判定。

15. 具有数据统计功能:总检查数,良品数,不良数,合格率等。USB接口数据导出。

外挂仪表技术参数:

1.     程控直流电源型号:DR2002(品牌:台湾茂迪)

2.     示波器含GPIB接口 型号:DSOX2004A (品牌:美国安捷伦)

带宽70MHZ  4通道,采样率1G/S,波形更新速率:50000个波形/每秒

观察更长时间、更深入的信号细节:

  • 同类产品中尺寸最大的显示屏:8.5 英寸 WVGA 显示屏
  • 高达 50,000 个波形/秒的最快更新速率
  • 最深的存储器:100 kpts

三合一仪器可以提供更多功能:

  • 一流的示波器
  • 集成逻辑分析仪(MSO、可选、可通过 DSOX2MSO 升级)
  • 独有的内置 20 MHz 函数发生器: WaveGen

3.同惠5位半数位电表 型号:TH1951(品牌:常州同惠)

4.可程式线性精密交流电源EAT81101KVA

输出电压0300V,输出电流(高档0300V4.2A,低档0150V8.4A

配套治具:

工作方式:

                                         夏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