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笑:一电工将摇表接三相变频器输出中两项...

楼主(2011-06-28):
我们厂一电工将摇表接三相变频器输出中两项开始摇,大家猜猜结果...

网友A:
结果是电工笑了

网友B:
对变频器不好 但不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C:
什么厂子,结果怎样了?

网友D:
摇表输出电压1000V以下的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以上的可能造成模块击穿。

网友E:
搞笑的话那肯定烧了,没烧也没啥笑的

网友B:
我自己做过实验 没烧变频器

网友F:
结果摇表测得的绝缘为0.

网友G(2011-08-16):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H:
“大家猜猜结果... ”

   有击穿模块的可能。

网友I:
应该是烧模块吧

网友A:
这样的事不是搞笑的事……

网友J:
烧模块?摇表电流才多大?肯定显示为0Ω

网友K:
没什么笑的  就显示0欧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大家猜猜结果... ”

   有击穿模块的可能。

击穿模块?那得吃多少饭,摇多块,摇到哪辈子

网友M:
没有试过,不知道结果

网友N:
最后结果是               摇表烧了!

网友O:
最后结果是      他到另一家公司去应聘  考官问:摇表接三相变频器输出中两项的结果  他笑了(因为他上班了)

网友P(2011-09-19):
哈哈,真理来自实验啊。

网友Q:
结果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使用500V摇表,指示为零

第二种:使用更高电压的摇表,烧模块

网友R:
肯定说电机有问题

网友S(2011-10-27):
这个,真还没试过。。。。。。

网友T:
我还没有测试过,不过用500伏摇表测量过三极管。

网友U:
 过去曾经用摇表串联电阻配合万用表,测试过三极管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变频器模块IGBT是场效应器件,测试应该很危险。

网友V:
有机会试验一下。

网友W:
佩服很值的学习至少有一种敢于实践的精神

网友X(2012-06-27):
这个贴是我发的,原来的用户名密码被别人修改了,没办法使用了。此人赶快将密码告诉我。

网友Y:
有什么好搞笑的,什么也不会发生!

网友X:
你把别人的跟贴删了,太龌龊了!这用户名原来是我的,这改变不了。

网友Z:
结果是IGBT会击穿

网友AA:
    这要看带不带电啦,有电的话会就飞出去啦,没电的话摇表短路,摇起来吃力啦,指针到头

网友AB:
变频器维修过程中根本用不到这样测啊。

网友AC(2012-10-19):
危险容易造成减低功率管的耐压等级。

网友AD:
测试的结果应该是电阻基本为0,报电机相间短路!一般变频器不会坏

网友AE(2013-03-01):
短时间变频不会坏,,显示电阻基本直通而已

网友AF:
看兆欧表的电压等级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你把别人的跟贴删了,太龌龊了!这用户名原来是我的,这改变不了。

可以去申诉的说

网友K:
结果就是电阻为0,其它都是扯淡的!!

网友AH:
输出带不带电机都应该摇不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