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电压怎么选?

楼主(2011-06-28):
接触器线圈有AC380V、AC220V、AC24V、DC24V,我想请教什么情况下选用何种线圈电压?不要笼统回答依据工况来定。

我知道DC24V的接触器价格相对高些,还可以避免干扰.

网友A:
安装、设计简单,维修方便,运行稳定就选AC220V。1.不用控制变压器,少一个元件,而且是发热的元件;2.调试和维修时,用试电笔就可以判断故障点,因为零线是公用点。

网友B:
不用隔离控制变压器,控制三相主电路的最好用AC380V安全些。用隔离变压器的都可用,有什么就用什么无关紧要。用隔离变压器的控制元件山寨货电压高点,正宗货电压低点这些是用于电路稳定的,最好用正宗货。小微型继电器用DC24V控制,电磁阀之类有阻尼器件的最好用直流电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大电流接触器要求吸合力强,常选用380v的,噪声也会小些;小电流接触器常选用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