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用伺服电机有问题吗?

楼主(2011-06-28):
皮带传动,用伺服电机运动时不顺畅。增益也已经调整,但是没有多大改善,供应商说是电机惯量小的原因。但是我的负载很轻?

网友A:
传动系统的支撑点不对。

网友B:
说电机惯量小是托词,但问题可能不在电机身上,查查控制电路呗

网友C:
用皮带?用同步带试试

网友D:
是怎么个不畅?皮带震动?定位震动?行走震动?还是反复摆动?如果你那不是同步带的话我收回全部说话。

网友E(2011-07-29):
皮带传动应该使用同步皮带,皮带轮采用张紧套,这样更为精准

网友F(2011-08-31):
   最好是用同步带

网友G(2011-11-08):
用在什么设备上?纺织行业多半用皮带传动,但没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