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报警时发音

楼主(2011-06-28):
1:做了限值报警,为什么报警时就那么几秒钟,该怎样设置让它一直发音。 2:怎样修改报警声音。

网友A:
使用系统函数    playsound

网友B:
支持楼上。。。

随便找个脚本编辑器,然后输入字母“P”,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了。。。。。。。。

至于这个函数怎么使用,可以先选择它,然后点击菜单栏下的红色问号,会在下框中列出函数的使用说明。

你的这个功能一般都是在条件里写,当某某值大于多少多少的时候,也可以是变量,然后下面就是playsound。。。。。。

没有播放的报警声音的话可以问力控的客服要。。。。

网友C(2011-09-30):
双轮凹版滚涂机
产品介绍:
双轮凹版滚涂机产品的类别是12英寸宽凹版辊涂机:Model E-BC12PDG2、18英寸宽凹版辊涂机:Model E-BC12PDG2、24英寸宽凹版辊涂机:Model E-BC12PDG2。
产品的选件是:1.特别的“可拆卸顶部滚轮”设计用于快速卸下上部的橡胶滚轮。2.第二个紧急制动按钮,可安装于标配的紧急制动按钮的对侧基板上,从而很容易地在任意一侧按下紧急制动按钮;极好地在小样品或手动操作薄板上进行实验测试等工作,以及能够用于连续地网状涂层,也能用于进行饱和度和双轮压力测试;每次运行均可涂一层均匀的、一致的和可重复涂层沉积;主要地用于在纸、纸板、薄膜、薄片、玻璃上涂各种薄层,可实现低至0.1微米涂层,大厚度的涂层根据涂层混合物的粘度、凹版图案及基片类型来决定;涂层重量可通过底部凹版滚轮的特制激光刻蚀的凹版图案以及应用于上部滚轮的空气压力值来控制,底部滚轮可在5分钟内方便地更换为其他的凹版滚轮、橡胶滚轮或铬滚轮等。
顶部滚轮是一个直径6英寸、宽12英寸的标准氯丁二烯橡胶滚轮,可用调节垂直压力的空气在底部滚轮上施加向下的压力,用表盘指示器完成调节顶部滚轮的垂直位置从而设定顶部和底部滚轮之间的间隙。顶部滚轮使用可变速的马达及其控制器驱动,数字化的转速计可实现大约每分钟30英尺的走纸速度(110伏或220伏可选);底部滚轮是一个直径6英寸、宽12英寸的激光刻蚀的凹版滚轮,用可变速马达及其带有数字化转速计的控制器驱动(110伏或220伏可选,转速30 rpm马达);一个不锈钢镀层盘安装在底部滚轮之下用于盛装涂层混合物,底部滚轮在这个盘中旋转从而带起涂层混合物,然后气动刮刀可以去除底部滚轮上多余的涂层混合物,最后仍留存于凹版滚轮刻纹中的涂层混合物直接转移到由顶部和底部滚轮之间输送的基片上;所有的控制部分安装于控制面板上,这也包含紧急制动按钮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简单地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切断所有的机器供电。
多种可选的滚轮橡胶覆盖层如三元乙丙橡胶三元乙丙橡胶(ethylene propylene diene Monomer - EPDM)、硅胶、氟橡胶(Viton)、氯磺化聚乙烯橡胶(Hypalon)、丁腈橡胶(Buna-N)、聚氨酯、多硫橡胶(Polysulfide)和天然橡胶等(价格有所差异);在双轮凹版辊胶机中客户可选择低于180线网屏的凹版滚轮;如果需要高于180线网屏的凹版滚轮则需根据实际情况额外增加费用。
双轮凹版滚涂机的运送周期:自订货起10-12周。
双轮凹版滚涂机的使用说明:将涂层混合物倒入放在底部滚轮之下的不锈钢镀层盘内,在气动刮刀上施加合适的空气压力测量底部凹版滚轮上的涂层混合物量。从而在顶部滚轮上施加合适的气压。通过观察相应的转速计设置理想的顶部和底部滚轮的转速。底部滚轮在盘中旋转,气动刮刀可以测量并去除底部凹版滚轮多余的涂层混合物,并直接地将涂层转移到在顶部和底部滚轮之间输送的基片上。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美国Futurrex公司中国代表处思的(CSSID)公司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