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台达变频器这样接线是否可以?谢谢指教。

楼主(2011-06-28):
电网是380V,我选用的总空气开关是400A,变频器的空开是300A,变频器是132KW台达C2000系列,配套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空气开关都是镀银处理,进出线都是用铜鼻子压紧,外套热缩管。变频器的输入侧没有选用滤波器和电抗器。变频器控制的是变频调速电机额定功率110KW,额定转速3000转/分,实际用1800转。我想问问各位老师,这样接起来用可不可以,会不会产生电弧或者谐波之类的不安全因素?

楼主:
这个图是变频器还没有安装的样子。

网友A:
这样大的功率,柜内配主回路应该采用铜或铝排。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侧没有选用滤波器和电抗器。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的功率,柜内配主回路应该采用铜或铝排。

他是一路电缆直接进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的功率,柜内配主回路应该采用铜或铝排。

他是一路电缆直接进空开。

当时变频器的厂商说可以不配,没啥问题,所以才取消了滤波器和电抗器的配置,我用小功率电机试验了还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大电机上来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132KW也就那么大小的位置呀  呵呵 没用过那么大的

网友D:
我看导线截面积就不够,好像才25平方吧?有这么小的变频器吗?还要加制动电阻?另外变频器排热风口直接对着总开关及其不合理。

网友E(2011-08-04):
电器元件选用比较合理,接线处理还可以(截面的大小不知道)。此系统运行没问题,但是谐波产生是肯定的了。应该选用输出电抗器可以降低该设备产生的谐波对其它控制设备的影响。

网友F:
应该加进线电抗器以减少谐波

网友G(2012-02-27):
呵呵,都是打酱油的。都是很铁不成钢啊,炼铁和炼钢的成本不一样啊。看你的柜子图中,不知道你那个接触器有什么特殊用途,最好不要用接触器频繁启停,变频器起停通过控制端子实现,既是停止时也最好不要断开变频器的电源。除非停机检修。谐波肯定有了,要想谐波小就多投入点钱就行了,然后根据变频器说明书把各种配件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