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系列132KW变频器这样接线是否可以?

楼主(2011-06-28):
电网是380V,我选用的总空气开关是400A,变频器的空开是300A,变频器是132KW台达C2000系列,配套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空气开关都是镀银处理,进出线都是用铜鼻子压紧,外套热缩管。变频器的输入侧没有选用滤波器和电抗器。变频器控制的是变频调速电机额定功率110KW,额定转速3000转/分,实际用1800转。我想问问各位老师,这样接起来用可不可以,会不会产生电弧或者谐波之类的不安全因素? 我将变频器的DC+,DC-接到了制动单元的DC+,DC-,制动单元的RL+,RL-接到了制动电阻箱的RL+,RL-。

网友A:
没事 放心好了 只要把变频器装在配电房内 注意环境温度 和湿度。不要有腐蚀性气体。没事 ,现在变频器技术很成熟 132又不是1320KW。怕什么。你的电箱细节已经做的很好了。

楼主:
其实我也感觉没啥事,就是我们单位老电气工程师吧总吓唬我,我们是做自动化生产线的,一般都用1.5KW以下的电机,很少用这么大的,大家也都是好心好意提醒我,怕出啥事。

网友B:
不用怕 不过安全第一也是对的 ,支持楼主。

新亚电子 专业销售富士 英飞凌等IGBT 销售各类进口国产整流桥 可控硅 变频器专业风扇,联系方式 13758566744 卢

楼主:
配线颜色不规范,没办法,项目钱太少,配不齐颜色,主电路没有遵守黄绿红的ABC相序。

网友C:
柜子做得挺好的!

余量留得也蛮大,这个系列的变频器质量没得说。

我提醒一下,客户现场的供电环境怎样,这个变频器好像内置了DC电抗器,但如果现场电源环境不太好的话,加个进线电抗器还是要好点,必定这个大家伙不便宜,这个配套电抗器估计也就在1500左右。

我有点倒是感兴趣,3000转的电机啥负载,要用矢量变频器。

网友D:
我用的220KW的其它牌子变频器,制动,电抗器都没配,照样运行正常,其实你不用担心,开机前让别人帮你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制动  配还是不配,这是由使用功能上需要还是不需要来确定的。

至于电抗器(输入、输出)到底配了以后能对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提升多少,我没有总结过,也没看到过具体的资料显示。但我看国外进来的柜子,特别是功率稍大的,无一例外都配有输入电抗器,或许是为了应对中国电网的极端环境吧。从实际使用来看,配必了输入电抗器的变频器,我还没发现有输入整流桥损坏的案例。倒是没配输入电抗器的,输入整流桥损坏的案例屡见不鲜。也许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输入电抗器的作用,但有一点要提醒,及即使是没配输入电抗器的变频器输入整流桥损坏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导致输入电抗器没成为变频器的标配的原因吧!

楼主:
我用小电机试验了,还是没有问题的。输入电抗器应该还是有些作用的,可是我没有给配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动  配还是不配,这是由使用功能上需要还是不需要来确定的。

至于电抗器(输入、输出)到底配了以后能对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提升多少,我没有总结过,也没看到过具体的资料显示。但我看国外进来的柜子,特别是功率稍大的,无一例外都配有输入电抗器,或许是为了应对中国电网的极端环境吧。从实际使用来看,配必了输入电抗器的变频器,我还没发现有输入整流桥损坏的案例。倒是没配输入电抗器的,输入整流桥损坏的案例屡见不鲜。也许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输入电抗器的作用,但有一点要提醒,及即使是没配输入电抗器的变频器输入整流桥损坏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导致输入电抗器没成为变频器的标配的原因吧!

这个厂家的供应商说可以不用配备,值得一说的是我这个变频器的负载是差不多是空载,是带动齿轮箱的。

网友E:
如果是重型负载,建议将空开稍微放大一点。最好不低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倍。这样带重载可能会稍微好些。

网友F:
往深处想,糊涂有点。。。。。。。。。。。。。。。。

网友G(2011-07-28):
没有问题,配线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