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1-06-28):
各位前辈,小弟第一次用变频器,台达VFD-VE,功能只是做放大器使用,驱动一主轴电机,上位有控制卡,现在有一些问题。

电机参数已设置完成,将变频器05-00号参数设置为1,动态调整也已经完成,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能正常驱动主轴电机。

但是通过控制卡给变频器发+/-10V的模拟量的时候,主轴电机没有反应,分析其中原因肯定是相关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当希望通过控制卡来控制台达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内需要设置哪个参数?越详细越好。。。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把这些参数找出来仔细看一下,控制方式:选闭环控制,反馈信号:选PG卡.

网友B:
你得把 00-20 频率指令来源改为模拟输入(外部类比)呀,还有00-21 启动指令你用的是哪个信号。

既然是用+/-10V 双向信号,肯定是用的AUI输入,还得把03-02 AUI类比输入功能选择由0(无功能)改为 1(频率输入)。

调试时还有可能需要调整 03-05 ,03-08 ,03-11,03-15等参数。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你得把 00-20 频率指令来源改为模拟输入(外部类比)呀,还有00-21 启动指令你用的是哪个信号。

既然是用+/-10V 双向信号,肯定是用的AUI输入,还得把03-02 AUI类比输入功能选择由0(无功能)改为 1(频率输入)。

调试时还有可能需要调整 03-05 ,03-08 ,03-11,03-15等参数。

现在00-20设置为2,,00-21设置为1,02-30设置为17,03-02设置为1

控制卡给驱动器发模拟量指令,电机还是不转。。。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00-20设置为2,,00-21设置为1,02-30设置为17,03-02设置为1

控制卡给驱动器发模拟量指令,电机还是不转。。。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你得把 00-20 频率指令来源改为模拟输入(外部类比)呀,还有00-21 启动指令你用的是哪个信号。

既然是用+/-10V 双向信号,肯定是用的AUI输入,还得把03-02 AUI类比输入功能选择由0(无功能)改为 1(频率输入)。

调试时还有可能需要调整 03-05 ,03-08 ,03-11,03-15等参数。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加点信号,RUN 灯亮了吗!如果没亮,那么就是没有运行信号。

00-03设为0(出厂值),看有没有给定频率,如果有,就是没有运行信号,如果没有给定转速就是设置的通道还有问题。

你配了扩展板吗?02-30不要设,该为0。

把电动机动态调整后的电动机参数记录下来,复位恢复变频器为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次参数看看。

把你的接线和所有设置的参数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内容:冰川你好,RUN灯好像没亮。

我现在设置的主要参数有00-20设置为2,0-21设置为1,03-02设置为1

电机的自动调整已经过了,05-06到05-09参数也都有了记录

接线的话除了动力线和电源线之外,FWD、REV和DCM之间通过继电器控制

控制卡+/-10V模拟量指令CMD+和CMD-分别接到变频器的AUI和ACM,其他的线基本没了
引用 网友B:
关于

加点信号,RUN 灯亮了吗!如果没亮,那么就是没有运行信号。

00-03设为0(出厂值),看有没有给定频率,如果有,就是没有运行信号,如果没有给定转速就是设置的通道还有问题。

你配了扩展板吗?02-30不要设,该为0。

把电动机动态调整后的电动机参数记录下来,复位恢复变频器为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次参数看看。

把你的接线和所有设置的参数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内容:冰川你好,RUN灯好像没亮。

我现在设置的主要参数有00-20设置为2,0-21设置为1,03-02设置为1

电机的自动调整已经过了,05-06到05-09参数也都有了记录

接线的话除了动力线和电源线之外,FWD、REV和DCM之间通过继电器控制

控制卡+/-10V模拟量指令CMD+和CMD-分别接到变频器的AUI和ACM,其他的线基本没了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加点信号,RUN 灯亮了吗!如果没亮,那么就是没有运行信号。

00-03设为0(出厂值),看有没有给定频率,如果有,就是没有运行信号,如果没有给定转速就是设置的通道还有问题。

你配了扩展板吗?02-30不要设,该为0。

把电动机动态调整后的电动机参数记录下来,复位恢复变频器为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次参数看看。

把你的接线和所有设置的参数贴出来看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我记得 0 转速的时候RUN好像也是亮的,但可能没设置0速度控制时可能不会亮,只有有频率输出时RUN才亮。

看看FWD灯亮没,如果没亮,就证明和频率信号无关,是没有运行信号。

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这几项设置应该就行了。

注意看两个问题:

1 看EXT跳线开关在什么位置,如果你是用的 FWD --DCM 为启动,那么就应该在Sink位子。如果被搬到了Siurce 就会没启动信号。

1 用万用表测量 FWD----DCM之间有没有24V电压,如果有,直接用导线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RUN。

还有一点注意:FWD----DCM 是需要触发沿的,也就是说,变频器上电完成,处于待机状态下,接通这个信号才会有效。如果变频器上电前,这个就被继电器短接了,变频器再上电也不允许,也即没RUN信号。

当给定有转速信号时,用万用表测AUI---ACM确认,用面板查看有频率给定不,即使没有发出FWD信号,也应该有给定值的。

如果FWD灯亮,而没有给定频率,你可以换AVI给定通道试试。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我记得 0 转速的时候RUN好像也是亮的,但可能没设置0速度控制时可能不会亮,只有有频率输出时RUN才亮。

看看FWD灯亮没,如果没亮,就证明和频率信号无关,是没有运行信号。

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这几项设置应该就行了。

注意看两个问题:

1 看EXT跳线开关在什么位置,如果你是用的 FWD --DCM 为启动,那么就应该在Sink位子。如果被搬到了Siurce 就会没启动信号。

1 用万用表测量 FWD----DCM之间有没有24V电压,如果有,直接用导线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RUN。

还有一点注意:FWD----DCM 是需要触发沿的,也就是说,变频器上电完成,处于待机状态下,接通这个信号才会有效。如果变频器上电前,这个就被继电器短接了,变频器再上电也不允许,也即没RUN信号。

当给定有转速信号时,用万用表测AUI---ACM确认,用面板查看有频率给定不,即使没有发出FWD信号,也应该有给定值的。

如果FWD灯亮,而没有给定频率,你可以换AVI给定通道试试。

内容的回复:

冰川你好,感谢你的指导,变频器能通过卡来控制了。不过有个问题:电机的正反转只能通过FWD以及REV与DCOM之间的通断来实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AUI的-10V到+10V就没有意义了啊?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电压的正负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B:
AUI的-10V到+10V  对应 0--- 50Hz ,但可以通过03--05  AUI偏压,03--08 AUI偏压模式,03---11 AUI增益 ,来解决。

台达随机手册太简单,建议下载电子版要详细点,最好是直接电话技术咨询中达电通总部技术支持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