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200,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29):
目前手头有个项目,目标是与下面的200PLC 和 300PLC实现通讯,数据采集和写入控制。

200CPU后挂了243以太网模块

300CPU后挂了343以太网模块

WINCC放在很远的中控室,希望通过以太网模式通讯,想问一下如何实现。

由于第一次使用WINCC软件,不太清楚,应该选用哪种驱动程序。烦请了解的前辈告知下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A:
  wincc和300可以直接走以太网通讯,在wincc上面直接加载通讯协议就可以,距离特别远建议采用光纤。

wincc和200通讯建议走OPC协议。

在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连接正确就OK。

网友B:
与200相连似乎需要使用西门子公司的PC ACCESS的.

网友C(2011-10-18):
见识了,wincc和300可以直接走以太网通讯,在wincc上面直接加载通讯协议就可以,距离特别远建议采用光纤。

wincc和200通讯建议走OPC协议。

在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连接正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