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7.0下载程序显示编译错误

楼主(2011-06-29):
我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7.0从CP1H上传程序后,再执行下载命令出现编译错误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A:
程序有红色的地方?

www.ytleader.cn

楼主:
没有出现红色的程序,程序是从PLC上传的没有改过的,是不是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7.0有问题麽

楼主:
我把原来的CX-Programmer7.0卸载后,再安装CX-ONE3.0就OK了,原来的CX-Programmer7.0软件有问题

网友B:
那你看看是提示的哪有错误?再根据错误看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