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touch中绘制工艺曲线

楼主(2011-06-29):
哪位高手知道在已知生产的工艺参数后,如何在intouch中通过这些工艺参数绘制出工艺曲线,X-Y轴的数值大小最好是可以变化的.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有工艺数据,就可以,做过,采用XY曲线控件

网友A:
需要变化的话,只要将两个变量赋予XY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