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抽油机实验系统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06-29):
模拟抽油机实验系统变频器选型

系统组成:REG电抗器、AFE、NXI逆变器两台,形成共直流母线系统,1#逆变器拖动电机,设置为速度控制方式。2#逆变器拖动电机模拟抽油机负载,设置为转矩控制方式,给出抽油机负载曲线。系统采用PLC控制,通过Modbus总线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系统如下图:

产品选型:
1. 滤波电抗器型号:3REG-0048-5-0-P
2. AFE回馈整流选型:NXI 0045 5G 2T0CSS A1A2C2
3. 逆变器选型:NXI 0045 5G 2T0CSS A1A2C2 两台
4. 直流熔断器选型:PC70UD13C125PA 六个
5. 交流熔断器选型:
6 . PLC选用欧姆龙CPM1A-3OCDR-A一台

网友A:
模拟抽油机实验系统研究的内容:

1、抽油机的配平:

1)配平目的:可以减小电机额定功率到最小;

2)配平的方式:旋转臂配平、横梁配平,以采用旋转臂配平最优,因为配平快的速度没有突变;

3)配平的方法:电流配平法;

网友A:
2、抽油机的最优工作频率:

1)意义:提高效率,避免空抽;

2)工作效率的计算方法:

3)最优化标准;

网友A:
4)调频方式:

5)调频方法

网友A:
3、不同油质的抽油法则:

1)轻油

2)重油

网友A:
4、深井与浅井:

5、不同地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