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台2K KVA干式变压器停用了两年,现在要用,要不要测绝缘呢?

楼主(2011-06-29):
公司有台2000KVA的干式变压器,是备用的,放了两年,现在要切换使用,放了这么久,不知道要不要用摇表测一下绝缘呢(公司只有500V的摇表,没有2500V的),按理来说,这种环氧树脂浇的应该密封性很好,不会受潮吧???不敢送电啊!!!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楼主 你们那里变压器停用与启用都不用向供电局打申请报告的嗦?

网友B:
放了两年-----做一预试,按规程做

网友C(2011-07-29):
应该做各项实验后使用

网友D:
应当要做检查和试验;

还有,与1楼同问。

网友E:
1、如果没有人干预你,你可以用500V 兆欧表检测一下绝缘,没有问题,可以基本确定是好的;

网友E:
2、将高压熔断器熔丝换成小一点的,做一次空载试验,如果合闸能正常上电,可以认为基本没有问题;

3、运行一段时间后,分路、分次负载送电,注意观察电流表的变化,发现异常立即停电!

4、这是一个违规的不得已的做法,否则请你按规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