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100.0 vw100 VD100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6-29):
刚接触到这数据这块 遇到个问题   望高手指教

先我将V100.0 置 1     那它的VD100 实数是不是  也是1    ?

还有一个问题     例如   vb100      vb101  vb102 vb103  组成vd100 实数值是86

那么这四分字节 实数分别值是多少?   vw100 vw102 值是多少 ? 怎么换算的?

网友A:
不是 0 0 0 86 0 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是 0 0 0 86 0 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是 0 0 0 86 0 86

没看明白啊 ~~~0 0 0 86 0 86  怎么和地址对应

网友A:
vb100   0

vb101  0

vb102   0

vb103    86

vw100     0

vw102     86

楼主:
对:电工九段 关于

vb100   0

vb101  0

vb102   0

vb103    86

vw100     0

vw102     86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电工九段

网友B:
西门子使用的motorola格式,低地址高位

网友C:
使用VW的时候,可不可以地址号连续使用呢?比如VW0  VW1   VW2,照楼上说的应该不可以,可是我往里面传不同的数据,监控的时候怎么都可以是不同的数据呢?

网友A:
数据可以有,但对不对呢

指令是顺序执行的,后写的会把先写的擦了重写。

网友C:
不会啊,我写的是用I0.0驱动,往VWO里传1234,往VW1里传5678,监控的时候确实VWO里是1234,VW1里是5678啊。有个问题:为什么I0.0不接通时VW0和VW1里什么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