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S系列电子吊钩秤故障和排除

楼主(2011-06-29):
1.前言
电子吊钩秤是对被称物品处于悬吊状态下进行称重的计量器具,在八钢的生产、物流运转中,对确保钢材计量的准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其使用频率高,装卸过秤货物量大,使用的环境恶劣,不可避免地出现较多的故障。
2.OCS 系列电子吊钩秤故障部位确定分析
电子吊钩秤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时, 首先要找出故障发生的部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以开机来判断。方法如下:在空秤状况下,重新开机。若称重显示器自检通过,则称重显示器正常,故障在秤体,否则故障在称重显示器。
3.称重显示器故障分析
3.1 O CS 系列电子吊钩秤的自检功能
可以根据仪表显示的代码判断故障原因。表1 是判断CraneM ate 称重显示器故障的错误代码、代码说明以及故障排除方法。
错误代码 代码说明 排除方法
E1 ER R O M 错误 1、重新上电2、换ER R O M
E2 内部R A M 错误 1、重新上电2、换CPU
E3 EEPR O M 错误 1、重新上电2、换EEPR O M
E32 校正重量不足 增加校正重量(满量程的60% -80%)
E34 输入校正重量超过量程 减少输入值(满量程的60% -80%)
E35 校正重量太小 增加校正重量(满量程的60% -80%)
E37 校正时秤处于动 重新校正
超载,负载重量超过满称量9d 减少负载
加电预热延 等候
欠载 负载重量低于零点4d(机械卡碰)
仪表接受不到发射机发出的信号 1、检查秤体电源是否打开
2、检查天线是否安装好
3、检查发射机连接线是否正常
4、检查吊钩秤体内A /D 板
休眠 秤体五分钟无数据变化时,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此光标点亮 1、适当改变被称物体重量(如晃动) 2、重开秤体电源
当秤体电池低时显示此信息 更换秤体电池充电
电池不足 仪表电池低于低电池设定值时,此光标点亮 仪表电池需适时充电

3.2 称重显示器常见故障
如称重显示器开机没有任何显示,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种:
a.电源外部不通
主要原因有:电源插头插得不牢或断线,导致仪表电池没有充上电。
b.称重显示器本身故障
主要是称重显示器主板电源变压器故障,其主要原因:一是元器件老化造成故障,二是外部电源的突然变化,造成变压器损坏。
例如:博业开发区一台五吨电子吊钩秤开机无显示,经仔细检查,排除外部电源故障原因,确定是称重显示器本身故障。打开机壳后,用万用表检查,发现电源变压器烧坏。重新换一块电源变压器后,仪表电池充电正常。称重显示器工作正常。
4.秤体故障分析
发射装置:当仪表接收不到信号,检查秤体电源,天线安装,发射机连接线等均正常。故判断发射机故障。更换后正常。电源装置:当电池容量低时,信号时有时无,电池及时充电。电池插头松动电源开关打不开。
A /D 转换板:吊钩秤称重时,经常出现零位为一定值,检查A /D 板发现个别元器件损坏更换后正常。另外供电电源短路,将A /D 板烧坏。更换后正常。
实例1:故障现象:八钢钢材库一台10 吨电子吊钩秤,司磅员在压秤时发现称重不准,空秤置零后总是出现皮重。
故障分析:(1)吊钩顶卡(2)A /D 出现问题
故障处理:首先检查秤体吊钩装置无顶卡,然后检查A /D 板,将A /D板拆下,用观察法发现A /D 板上TN 4033 三极管一个腿断,更换后正常。
实例2:故障现象:650 型材厂一台10 吨电子吊钩秤,在使用时发现称量不准,校秤时每次数值都不一样。
故障分析:(1)吊钩顶卡(2)A /D 出现问题(3)传感器受损
故障处理:首先打开秤体检查A /D 板上元件焊接没问题,然后检查秤体吊钩装置时,发现与秤体下压板相连的唇形密封圈因变形而损坏,导致吊钩因间隙大吊上重物摆动时顶卡限位或传感器。现将下压板与唇形密封圈改造成一体式连接,就避免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保证了称量的准确性。
5.检修方法
电子吊钩秤的修理方法很多,有外观观察法、替代法、使用仪器检查分析法、使用砝码诊断法等,在实际修理工作中,往往要综合运用几种方法。不要死搬硬套,关键是要注重分析,积累经验,才能少走弯路,迅速找出故障。
6.结束语
从实践工作中对O CS 电子吊钩秤的故障产生原因及分析、检修得知,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维护,首先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养制度;其次出现故障时,要详细掌握发生故障前过秤情况及故障现象,则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判断分析故障点,提高维修速度及准确性。
本文来源于深圳卓禾仪器网http://www.szlongxin.com/2011/0628/news_xMMDAwMDAwMTUxMw.html ,转载本文请保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