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与三菱1PG模块

楼主(2011-06-29):
请问一下:台达伺服与三菱fx  plc直接驱动,与台达伺服与模块1PG连接,设置方法有何不同,功能也有何不同

网友A:
1PG高速脉冲发生器,用来控制伺服比PLC直接发脉冲频率更高速度更快

楼主:
还想问一下,再1PG里设置了一些伺服的参数,如位置、距离、的,再伺服控制器上还需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一下,再1PG里设置了一些伺服的参数,如位置、距离、的,再伺服控制器上还需设置吗

看不懂.....

网友C:
不需要,伺服控制器只需设置最基本的单位、方向、齿轮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