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电流比软启动器额定电流大一点可以吗?

楼主(2011-06-29):
问问各位大虾: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风机)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另: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是否就一定是其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软启动器的内接或外接有什么要求?

楼主: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可以。

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还要看电机转速和负载情况。很多情况下,会比额定电流小。

变频器启动是的电流几乎就是空载电流。

不放心可以测一下用软起的启动时电机的实际电流,证实一下是不是小于80A。即便是85A,估计短时间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而且还很经济,想必是巧合了非常好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答!

“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还要看电机转速和负载情况。很多情况下,会比额定电流小。”我确实在前工程中看到这点;“可以正常使用而且还很经济”我确实想往这方向做;

特别是考虑到软启后会切换到旁路。短时间超额一点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这是硬件上我初始的考虑。

但对软启和变频器的保护环节还不是非常清楚,特别是其软件结构。会不会有某项保护设置是跟其额定电流严格挂钩的?还是有点担心。

等工程完后,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C(2011-10-14):
 可以。前提是负载不能太重,否则可能软起动器不能正常起动完成。

软起动器额定电流80A,可设定最大工作电流为85A,这样便以85A来进行电机运行过载保护。(要看软起动器有无此功能)

网友D(2022-03-22):
你看看廖老师电工从入门到精通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