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OPC Server控制Omron PLC的起停?

楼主(2011-06-29):
我在负责一个上位机软件项目,以前是通过串口控件与Omron PLC通讯,现在领导要求改用OMRON SYSMAC OPC SERVER与PLC通讯。用串口控件时,可通过"@00SC0252*/0d"命令控制PLC处于运行模式,通过"@00SC0050*/0d"命令控制PLC处于编程模式(停止),现在要改用OPC Server,不知道如何控制PLC的起停,是不是有特殊的寄存器可以控制PLC的起停?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PLC型号:CJ1M-CPU22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可通过调用FinsGetway控件,发送Fins命来来实现。在VB中添加FinsMsgCtl.ocx部件,利用sendFinsCommand方法,发送Fins命令。Call FinsMsg1.sendFinsCommand(0, 1, 0, "0401") ‘PLC启动;                        Call FinsMsg1.sendFinsCommand(0, 1, 0, "0402") ‘PLC停止;另外可通过OnReceive事件查看返回的数据。

网友A(2011-09-28):
朋友,FinsGetway控件哪里有下的呀?

网友B(2012-10-08):
这是通过OPC Server控制吗?

网友C(2016-02-14):
没软件啊,哪位能提供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