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风机)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1-06-29):
各位大虾:

软启动器额定电流80A,(风机)电机额定电流85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另: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是否就一定是其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软启动器的内接或外接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对于风机而言,软启动器启动时的电流在其允许范围内,启动后就旁路掉了,对软启动没有影响。

网友B:
电机正常运行时电流是否就一定是其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

不一定,要看负载的(对于风机来说,出风口越大,负载越大),电流也可能大,也可能小。

网友C:
应该不能吧,软起也要到达额定转速后才旁通的。

网友D:
可以正常使用,软起动的的额定电流和风机的额定电流相差不是很大,风机负载是一个变力矩的负载,只要不堵转,额定电流的限制只是风量的大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