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7160CPU遇到无法上传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小弟我现在手边有两个施耐德的67160的CPU,为双机热备,做双网使用。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在开始阶段两台CPU能够正常冗余。我停掉一台备用的PLC后,连接主PLC,可以正常连接上PLC并且可以导出PLC里的程序到本地,但是无法将我写好的本地程序(在导出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的)上传到PLC中,一旦点击“将项目传输到PLC”PLC就会自动离线,显示stop offline,并且在重新上电之前无法再次连接上PLC(能ping通)。电话询问过施耐德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希望能够有各位大牛能够帮助解决下这个问题,小弟将感激不尽!

网友A:
看看CPU是不是拨到内存保护模式了!

实在不行,尝试用串口下载程序试试看。

网友B:
 程序中是否使用了Fast任务,且Mast 任务是否使用了周期属性,可能是任务运行周期太长,试试选择循环模式

楼主:
今天我再次尝试,因为我还有另外的一套相同配置的设备(姑且称作B,上面有问题的那套设备称作A),我用相同的程序能够下载到B中,而且能够修改程序后重新编译再次下载程序(这就排除了我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了)。但是在A中就只能下载一次程序(也就是说能够在长期断电后下载程序,不存在内存保护模式开关的问题),但是如果再次重新编译程序后,不管怎样都只能连不能下载程序了。是不是这个67160内部有什么保护机制?

网友C:
67160中没什么保护机制。

1,每次下载时CPU变成STOP OFFLINE是正常的,请确认在此过程中程序是否已经下载成功;

2,如果你是用TCP IP的方式进行连接,请确认你的IP地址设置正确,且物理连接稳定;

3,如果以上都没什么问题,怀疑NOE模块的固件版本有问题;

网友D(2016-05-23):
你看看你是不是取消了上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