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T晶体管输出问题?

楼主(2011-06-29):
请问三菱晶体管输出的接伺服驱动器方向控制信号需要加中继吗?要是加中继影响信号速度对马达控制有没有影响,还是最好用SSR来控制?

网友A:
这个啊,你就得看了.

网友B:
不用加啊,直接跟伺服连接,你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不用加,直接接上去

网友D:
“这个啊,你就得看了。”

如果驱动器只线性驱动输入就没法直接接了。

网友E:
没有那么麻烦的,看看手册就好了。

网友F:
“这个啊,你就得看了。”

如果驱动器只线性驱动输入就没法直接接了

网友G:
直接上了 加了反而不好了 环节越多干扰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