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控制ASDA--B2如何写入参数

楼主(2011-06-29):
我在HMI上做了一个(((数值显示)))读取存储器地址1@SERVO-112,又做了一个
(((数值输入)))写入存储器地址1@SERVO-112.为什么可以读出参数,却写不了
参数.HMI显示<WRITE ERROR CONTROLLER IS BUSY>的提示.
问题出在那里,如何解决.求解!!!!!
是不是宏用错了?如何用?
有正确答案加100分

网友A:
A2速度命令的来源分两类,一种是外部输入仿真电压,一种是内部参数,你用的是哪种呢?

网友B:
只要保证以下三个方面就行了 其他参数都默认
P1-01 2
伺服on
spd0 on

写入0112写入速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