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PLC里面的 PLC 口和 DOWNLOAD 口

楼主(2011-06-30):
RT,我想问一下,

信捷的HMI 编程里面有两个设置,BIT 定义的时候也有两个口

一个是 PLC 口,另一个是 DOWN口

这两个口是用来做什么的,?有点不太理解,他和外面的硬件的定义又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一般D口用来下载程序(TH系列的用USB口下载程序),PLC口用作和设备通讯用(D口不做配置);如果需要接两台不同的设备,可以把D口也配置一下,同时对不同的设备进行通讯。软元件定义的时候如果是PLC口那就是该元件与PLC口所连接的设备进行通讯,如果设置D口那就是该元件与D口设备进行通讯。

楼主:
我想问的是  D口如果是USB 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有 波特率,奇偶位,等参数的设置呢?

网友A:
USB下载不需要设置啊,USB下载用的不是D口,用的是方形USB口,D口设置参数为的是与设备通讯,通讯参数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B:
DOWN口就是下载,PLC口就是通讯啊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
自动化英才网到此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