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马达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30):
本人对使用PLC直接发脉冲控制伺服有一些疑惑,希望经验丰富的同行们能解答一下,
就是马达回原点方向是如何确定的?假如说,三菱FX1N PLC马达回原点指令,当发回原点指令后马达是以哪个方向回原点的?是不是丝杆两头都可以设定为原点?需要带方向信号吗?还有回原点后假如我用绝对位置跑点跑200,这个也要带方向信号吗?当跑到200后我再用绝对位置指令跑100是不是自动往回跑?还是每次必须有方向信号?如果那样绝对位置控制没什么意义了吧,希望高手们能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原点有方向信号,由你自己来确定,找到原点后再用绝对指令的话就不用方向信号了。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不明白,回完原点后再用绝对位置跑点是跑原点前方向还是后方向,伺服如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