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A伺服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1-06-30):
       三菱MR-J2S-70A伺服上电无显示,我检测各路主要电压,3.3V,5V均正常,现已无从着手,请教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我的QQ631504995

网友A:
显示、操作调整控制器可能没插好,还有控制器本身坏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检查直流315V是否正常;

网友C:
应该看一下是否数码管坏。或者显示转换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