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运行报LV欠电压故障!

楼主(2011-06-30):
请教各位师傅!台达A系列15KW 开机运行1到两个钟头后!报LV欠电压故障!输入电源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主回路继电器在运行过程中偷偷释放掉,导致一部分电压被充电电阻分压。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