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擂台第75期-目前基于CAN总线通讯协议方式的PLC有哪些?

楼主(2011-06-30):
本期题目为:目前基于CAN总线通讯协议方式的PLC有哪些?

要求:不限于国内或国外的PLC,最好贴出网络组态并加以介绍。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74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未被注册兄的这个题目不错,可以被选作下期PLC的擂台题了

金属风暴!

网友:
步科电气的Kinco K4系列PLC

K4 总线型PLC 所具有的功能特点:
1、具有总线通讯控制能力
K4 PLC 自带CAN 总线接口,不需另外扩展专用的通讯模块,非常适用一些多轴
控制、分散式控制的场合。
2、具有高速的运行能力
采有高性能 CPU,系统处理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比普通小型PLC 运算速度快了2
倍以上。
3、具有多 PLC 通过CAN 总线联网能力
多个 PLC 可以同时连接的CAN总线上进行工作,可以把执行任务分配给各个PLC,
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系统的处理速度和响应性,并且系统具有一定的冗余能力。
4、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扩展能力
能够连接任何现有市场上支持 CANopen2.0A 协议的从设备,包括远程I/O、变频
器、伺服器等。另外PLC 还支持扩展的CANopen2.0B 协议,能够满足需要大数据量
传输的场合。
5、具有强大的错误处理能力
能够实时显示总线上所连从站的状态,如果从站出现故障,可以选择 PLC 对从站
的处理方式有:无、停止节点、停止网络,灵活方便的处理方式,极大的保证了系统对故
障响应和处理能力。
6、支持各种通讯速度
支持各种通讯速度,满足各种应用场合。支持的波涛率有:
10K/20K/50K/125K/250K/500K/800K/1M
7、实时性更好
系统采用总线方式通讯,通讯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串行通讯,不需要“你发我应”
的方式即能准确传送数据,同时总线的传输速率更高,保证了数据的高速传输,最终保
证了系统对设备的快速响应能力。
8、最大能连接32 个从站
系统最大可以支持 32 个从站,比目前市面上所推出的任何同等类型PLC 均要强大,
且从站的站号可以任意设置(1-126)。

9、支持庞大的数据传输
a) 每个从站最多可以配置8TXPDO(8 个字节)和8RXPDO(8 个字节)。
b) 最多可以支持32TXPDO 和32RXPDO,即PLC 总共允许系统通过PDO 交
换的数据量为512 个字节的数据。
c) 同时支持数量众多的SDO 通讯,通过SDO 可以对从设备里的任何数据进行
访问。
该功能也是目前同类型控制器中最强的。
10、支持对从站启动过程进行设置
能够对每个从站的启动过程进行设置,较少了系统的启动过程,同时避免了主站对
从站进行多余的操作。
11、能够一目了然的查看所有交换数据的地址
上位机软件能够一目了然的查看系统中所有 PDO 里OD 所对应的寄存器,极大的
方便用户对各个OD 进行编程。
12、减小了系统布线工作量并减少了故障率
采用 CAN 总线通讯方式,省去了系统多余的接线,降低了系统布线成本,同时减
小了布线错误率,最终减少了系统故障点,使故障检查更加方便和简单。
13、降低了系统维护成本
系统故障率降低自然带来了系统后期维护成本的降低。
14、性价比高
CAN 总线解决方案是目前市面上解决方案中成本最便宜的一种现场总线,具有极
高的性价比。

网友B:
支持CAN的PLC还真不太清楚,但是CAN和各种通信格式的转换器倒是很多种,见过西门子的液位计走CAN和西门子PLC连接,但是需要转换模块

网友C:
艾默生CT系列 PLC支持can总线通讯协议方式,国产的步科K4 PLC支持can总线通讯协议方式,Rockwell, GE,ABB,Hitachi,Omron等公司生产的PLC均支持CAN总线通讯协议

网友C:
     DeviceNet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CAN技术的开放型、符合全球工业标准的低成本、高性能的通信网络。它通过一根电缆将PLC、传感器、光电开关、操作员终端、电动机、轴承座、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等现场智能设备连接起来,是分布式控制系统减少现场I/O接口和布线树立、将控制功能下载到现场设备的理想解决方案

DeviceNet的主要特点:
★ 采用基于CAN的多主方式工作
★ 逐位仲裁模式的优先级对等通信建立了用于数据传输的生产者/消费者传输模型
★ DeviceNet的直接通信距离最远为500m,通信速率最高可达500kb/s
★ DeviceNet上可容纳64个节点地址,每个节点支持的I/O数量无限制
★ 采用短帧结构,传输时间短,受干扰的概率低,检错效果好
★ 通信介质为独立双绞总线,信号与电源承载于同一电缆
★ 支持设备的热插拔,无需网络断电
★ DeviceNet的接入设备可选择光隔离设计,由外部供电设备与由总线供电的设备共享总线电缆
DeviceNet协议规范
— 沿用了CAN协议标准所规定的总线网络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定义了不同的报文格式、总线访问仲裁规则及故障检测和故障隔离的方法

物理层和介质
物理层规范定义了DeviceNet的总线拓扑结构以及网络元件,具体包括接地、粗缆和细缆混合结构、网络端接和电源分配
1)采用的典型拓扑结构是干线-分支结构
2)线缆包括(干线)和细缆(分支线),总线线缆采用五线制电缆,包括了2条信号线,2条24V电源线和一条屏蔽线,支持总线供电
3)设备连接可选用开放/封装端头两种
4)提供125/250/500Kbps三种可选的通讯波特率,最大拓扑距离为500米,每个网络段最大可达64个节点

其组网很简单,一根电缆将PLC、传感器、光电开关、操作员终端、电动机、轴承座、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等现场智能设备连接起来即可。

网友D:
南大傲拓NA400系列PLC中通信扩展模块

订货号
400CMM4010104
特性
CMM401-0104通讯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独立完成通讯任务,与 CPU 仅完成数据交换,不占用 CPU 资源;
与CPU 模块的数据交换单独使用一路内部网,与 I/O 模块的内部网分离减轻内部网通讯的负担;
通讯节点数:最大 99 个,地址1~99;
智能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模块运行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复位并重新启动;
硬件无需设置,启动后CPU模块自动对其加载参数;
支持热插拔;

模块外观

CMM401-0104通讯模块
LED 指示灯
下表描述了串口通讯模块 CMM401-0104的 LED 显示区指示灯及其工作状态:

LED 显示区指示灯

LED 灯颜色 灯状态 含 义
R 绿 闪烁/常亮 模块正常运行/程序已运行但参数未加载
A 绿 亮/灭 模块在内部网接发送数据正常/发送数据异常
F 红 亮/灭 灯亮表示模块有故障/正常运行时灯灭
STA 绿 亮/灭 保留灯

RUN 绿 闪烁/常亮 主模块运行灯,通讯故障时闪烁,正常时常亮
ERR 红 灭/亮 与子站通讯异常灯,正常时灭
CAN 绿 闪烁/灭 与子站通讯灯,正常时闪烁,异常时灭

技术规格
型号 CMM401-0104
订货号 400CMM4010104
功率消耗 3.0W/5V
电流消耗 600mA/5V
通讯口数量 1
接口类型 CAN
支持通行波特率 10~1000kbps
最多节点数 126
编程驱动 可编程
重量 250g
尺寸(宽×高×深)(mm) 40×145×158

网友E:
支持CAN协议的PLC有不少品牌,比如我现在使用的ABB AC31 90系列,ABB AC500系列,还有Bachmann等。

使用CAN本身无需做过多的组态,一般还需添加Message identifier即可。这样也是为了解析报文用的。其他的就纯粹使用CAN指令啦。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AC500使用CAN2.0A吧,至于CANopen就不介绍了,哪个更简单。

一、使用的硬件如下:

1、CPU,PM590-ETH V2.0

2、CAN模块,CM578

3、CPU底板,TB511-ETH

二、硬件组态

1、选择的CPU

2、组态
包括报文的ID。
三,编程
编程使用的是Codesys,使用的指令如下:
我们使用的CAN2.0A的协议,自然使用CAN2A_REC和CAN2A_SEND两个指令。这两个指令是FB,需要先定义后才能使用。
看看下面的截图吧

网友F(2011-09-15):
艾默生 就是专用CAN

楼主(2011-11-03):
艾默生的PLC吗?我还真没听说更不用说用过了!

网友G:
    多轴省配线控制在国外如火如荼像安川公司Machetrolink协议机器控制器MP900MP2000系列以及基于倍福(Beckhoff)公司ethercat协议各种控制器等等……

如今国产台达公司大胆尝试基于CANopen协议 开发DVP-10MC控制器,作为一款专用的运动控制器,为了提高系统对指令的处理,DVP-10MC采用两个CPU,一个负责逻辑控制;另一个负责运动指令处理。它可以最多控制多达 16 个轴,包含齿轮,凸轮以及旋切、飞剪等应用功能。同时,DVP10MC11T 内部包含一个标准的 PLC 模块,具有 PLC 功能,可以扩展 DeviceNet模块、CANopen 模块、以太网模块及高速模拟量、数字量模块等。令外,DVP10MC11T 提供标准的 RS232、RS485 通讯接口、CANopen 总线接口、以太网接口、编码器接口,用户可以方便的组建功能强大的运动控制网络。

             数据交换图(一)

网友H(2013-09-28):
有没有支持CAN2.0B (就是29位ID)的PLC?我们想用, 如果没有现成的,可以协助开发。

网友I(2014-03-07):
CAN2.0A CAN2.0B深圳矩形科技的PLC可支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J(2015-10-14):
国产深圳PLC,可以支持CAN总线通讯。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支持CANopen协议的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设备连接。

CANopen通讯的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提供详细的方案和PLC梯形图程序,QQ:180329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