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水泵 需要多大的发电机来带

楼主(2011-06-30):
请教 110KW的水泵需要多大的发电机来带, 水泵采用自藕降压启动 应接 80%还是65%   哪个更合适

网友A:
用百分之65起动吧,用200KVA的发电机比较保险。

楼主:
目前情况是: 水泵和控制柜统一家单位做的 他们不同意用65%来启动。用的就是200KVA 的发电机 启动时压降太大 导致接触器的线圈不能保持 无法启动。

网友B:
用柴油机直接拖动水泵多好!

网友C:
问题可能不光导致接触器的线圈不能保持.

如果只是因为接触器的线圈不能保持,那倒是很容易解决---将控制电源整流,并使用直流接触器.一旦接触器已吸合,电源那怕下降至只有30%,也不会导致接触器的线圈不能保持.

网友D:
如果这个发电机只需要带这一个水泵的话。真的直接用柴油机带水泵啦。

如果安装地方限制的话,确实要用发电机。就用台150匹的可以了。控制的话可能用个闸刀就可以了。发电机怠速的时候合上闸刀,发动机加速后电机也自然启动。泵负载这样启动发电机应该问题不大。没有了起动电流的问题。

网友D:
我心想,发动机由怠速到750转之间V/F大体恒定。电压瞬时值恒为正弦波,最最最适合启动电机了。任何变频器都是用脉宽接近正弦波,实质完全不是正弦波。

对于柴油机本身,调速器本身造成柴油机有硬特性。可以工作稳定在额定以下很宽的转速上。不会对柴油机的提速造成影响。

看是否有这个可能?

网友B:
1、可以在启动时,对发电机进行无功补偿;

2、补偿电容与异步电机并联启动,电机启动后补偿电容及时切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用台150匹的可以了。控制的话可能用个闸刀就可以了。发电机怠速的时候合上闸刀,发动机加速后电机也自然启动。泵负载这样启动发电机应该问题不大。没有了起动电流的问题。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B:
1、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大小,一般通过励磁调节设备;

2、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大小,一般通过励磁调节设备,在转速下降时,它能提升电压;

3、所以在降低发电机转速时,端电压随转速下降的情况如何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在启动时,对发电机进行无功补偿;

2、补偿电容与异步电机并联启动,电机启动后补偿电容及时切除;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现场设备已经就位,再说泵厂也不可能让我们用发电机直接带水泵,本人倒是觉得刘翁增加电容的意见可行性较大,操作性强。

网友E:
110KW,启动瞬间无功需求约500KVAR,发电机200KVA约能提供200*0.6*1.3约150KVAR,电容需要350KVAR,容量不小。

还有问题,较难做到电机启动与电容同步投入和退出,例如电容投入了,而负载没起来,瞬间电压会飙高,发电机严重进相,甚至失磁。

改为变频吧。

网友F(2011-09-04):
我想请教下我400KW容量的发电机,怎么在加110KW的风机负载时会过压停机。求高手指点。

网友E:
对:mingfei988关于我想请教下我400KW容量的发电机,怎么在加110KW的风机负载时会过压停机。求高手指点。内容的回复:

不停机才怪呢。

还是电压问题、无功问题。

风机直接启动无功为额定6~10倍,发电机过无功能力一般为额定1.3倍,去算算看有无问题。

发电机无功补不足,大家能看到的现象是电压跌落。

改为变频,啥事也没有了。

网友E:
也有其他办法,无非就是两类。

一类是提高电源无功输出能力:

1,并联电容组,这个好坏大家都清楚,但很麻烦的是电容并联同时有电源的情况下,控制是非常麻烦的,不像纯负荷的无功补偿,而且并联电容对稳态无功补偿好控制,也有效果,对大负载启动瞬态无功补偿是不好控制的;

2,并联动态无功发生器,好像有这个东西,由电机拖动旋转,专门发无功,不过现在很少见,控制要注意与发电机的AVR响应特性整合;

3,SVG之类静态无功发生器,这类与上面的功能一样,只是通过PWM调制,即可补偿电容也可补偿电抗,新技术,很好的东西,价格昂贵。

另一类就是从负载上想办法了:

1,串电阻启动提高功率因数,减少启动无功需求;

2,变频,软起等,其实就无功来说原理与SVG一样,只不过由变频软起做了;

3,轻载启动,对瞬态无功冲击并无多大改善,但可减少峰值时间,以躲过保护延时等,这个对大家是常识,实际都这么做,但基本无多大作用。

网友G(2011-11-02):
用150KW的发电机,应该用80%的端子

网友H:
用150KW发电机加星三角启动已经足够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