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B2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大家好,最近用的台达ASDA-B型伺服控制器,寸动模式时,电机正转几秒然后报警6,反转电机只是跳动一下,报警7。位置控制模式时,脉冲输入的线都没有接,只要SON使能,电机就转,转动几秒钟后报警6.请问有没有知道情况的大哥,是不是哪里参数设置不对啊?

网友A:
换一电机试试

网友B:
型號是配套的?如是,你將復位下(P2-08:10),再試!

网友C:
请检查电机动力线是否接错!

网友D:
动 力     线  UVW  接反了

楼主(2012-02-14):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动力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