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施耐德PLC组建一个CANopen网络,请问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1-06-30):
我想用施耐德PLC组建一个CANopen网络,请问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主站我准备用Modicon M340-BMXP34 2030,从站我这里已经有了,一台带CANopen卡的变频器。 其他的东西还需要什么呢?比如组态软件,电源模块,背板什么的? 还有施耐德提供CAN网络电缆,CAN分接合吗? 如供应商看见本帖,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M340背板,1个cps2000电源,1个bmx2030CPU,can电缆,串口转RJ45转接头,Unity软件,等等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变频器,用一根通讯线缆(如双绞线)连接M340 CPU(Sub D9)到变频器即可。
若有多台变频器,这时才需要分线盒之类产品。
有进一步疑问,可以联系 zhoujie.feb@gmail.com

网友C:
你需要如下东西:

M340组件:备板一个,电源一个,CPU一个;

CANOPEN网络设备:CANOPEN连接器,电缆和分线器;

软件:Unity Pro。

以上东西施耐德全部有销售。如有疑问可以上WWW.52PLC.NET提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