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sl供电问题

楼主(2011-06-30):
上一段时间机床正常,最近老是在正常情况下突然报207841:取消供电运行。

检查驱动状态灯一切正常。量了使能信号,三个使能信号24V也给了正常。

出现这报警按复位,报警也解除不掉。更莫名其妙的的是如果我不去管它,机床开在不操纵过一会报警自己又消失了,然后过一会又出现。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可以排除机械上原因的 。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哦。。

网友A(2011-09-19):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1-10-26):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我这也有这种现象,报警207841Y轴频率特别多,请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我这也有这种现象,报警207841Y轴频率特别多,请指点

同求。。谢谢。

网友B(2011-12-09):
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2012-02-09):
咋回事啊,说出来让我也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