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4SS2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30):
日前采购回几台14SS2主机,今天我装好一台试机,发现通讯不了,总是显示通讯错误,检查线路没问题,换上10SX就行。我以为是主机有问题,连换3台,都不行。我用同一条通讯线,与28SV,10SX,14SS通讯都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通訊參數設置的對不對?

网友B:
站号,估计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机种设置是否设置为“SS2”?

网友D(2011-10-28):
机种设置是否设置为“SS2”,我今天 也遇到此事,如果软件是以前的,请下载最新的2.11的,再把机种设为SS2,就好了,如果编译还有错误提示,请在设置--程序设置里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