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地线与零线有电压

楼主(2011-06-30):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几个摄像头工作不良且坏,让那个维护厂家的来人一检查,可他用表一测量说我们电柜有严重漏电情况,这个原因才烧坏摄像头等,我当时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示范给我看,在电柜处用两表笔测量零线与地线有40V电压???我反复查地线接地正常,零线也正常,用电流表测量总进线三相电流不超出10A,请问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好像是变压器那儿出问题了,就是你的零线电阻超过了4Ω,零线就会有电。可能会把摄像头损坏,我觉得质量好的摄像头不会损坏》》

网友B:
“在电柜处用两表笔测量零线与地线有40V电压”,是地线有接触不良或开路故障!

网友C:
当然有影响,如果是这样男人可能好些女人就会触电。摄像头线路原理是受不了这个电压的。这不是漏电的问题,有可能零线太细,或别的问题。相线与零线、地线电压值是否有相差值,应该立刻能查出来。不是零线就是地线的问题。一般正常的零地电压不超过2V。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接地线,总接地线是从哪里引来的?

网友E:
同意楼上毕老师,另外检查一下有没有零地混用的情况

网友F:
零 地线的问题是不少,一定要注意,真出事也不好找了,

楼主:
地线是从电柜旁边的深埋的地线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毕老师,另外检查一下有没有零地混用的情况

不是混用的问题,混用的表现不是有电压!

网友G:
零线或地线有一根接触不好,再就是摄像头是不是都接在一项上了,如果这样的话不会是40V问题的

网友H:
是否存在二次接地,查一查!

网友I(2011-12-03):
应该中性线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