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网络与200,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1):
目前手头有个项目,目标是与下面的200PLC 和 300PLC实现通讯,数据采集和写入控制。

200CPU后挂了243以太网模块

300CPU后挂了343以太网模块

WINCC放在500米外的中控室,希望通过以太网模式通讯,想问一下如何实现。

安装WINCC软件的电脑那头是否还需要别的硬件进行数据转换?

300的应该使用哪种驱动程序,200的应该使用哪种驱动程序。烦请大虾们指点,能越详细越好!

感激不尽!!很急!

网友A:
不需要硬件,不要特殊驱动

网友B:
以太网500米,要么用光纤,要么用无线,通过网线走中间要加交换机。驱动的话,S7-200需要用PC access,S7-300如果采用西门子的PCI网卡,本身有驱动,如果采用常规网口,需要用SIMATIC NET。

10KM以内的可以用SY-WT6,无线通讯模块来进行PLC的通讯;
如果10KM以上的,建议通过SY-3G+SY-RSCM300的组合进行,通过公网进行远程,包括数据传输,PLC程序在线上下载,现场视频传输等。
如需更加详细的方案,请加QQ:4000665616.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少于10字还不让我说话。。。。。

网友D(2011-08-19):
pc那边可能需要cp5611卡,别的只要组太好就是了

网友E(2011-09-24):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回收,回收PLC,回收二手PLC,收购二手PLC 回收二手PLC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回收二手,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收购PLC,收购二手PLC,收购PLC模块,回收PLC模块回收西门子 AB施耐德三菱PLC收购欧姆龙,回收西门子PLC,回收AB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