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伺服,刹车直接接在PD端子上不能用啊?

楼主(2011-07-01):
刹车接上PD端子 5分钟后 刹车就打不开了 参数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A(2011-08-10):
您好,电磁刹车的部分,需要设定的参数有P1-43,P1-38变量,另外需要设定刹车的时序,详细的技术资料请参照我们AB系列伺服的最新应用手册,6.6.4章节,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您好!电磁刹车的部分需要设定的参数有P1-38,P1-44等,另外需要设定S-ON信号与电磁刹车的时序,详细的技术资料亲参照我们AB系列伺服的最新技术手册,看6.6.4章节-电磁刹车的应用,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B:
是6.65章节有祥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