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染厂测量染缸蒸汽和烘干机蒸汽流量,流量计如何选择

楼主(2011-07-01):
请教印染厂测量染缸蒸汽和烘干机蒸汽流量,流量计如何选择?

目前有提供方案分别用涡街分离式,V锥智能一体化的

请问用哪种比较好,精度比较高?他们之间分别的优缺点为?

网友A:
用涡街的应该是比较好的,至于精度影响的因素比较多。自己考虑

网友B:
V锥测蒸汽比较好,也比较多,量程大,自动清洁,可以给资料给你比较

Q1092007695

网友C: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或者涡街的

网友D:
中低压蒸汽用节流式,高压蒸汽用喷嘴式。tnyb001@163.com

网友E:
如果内部计量使用则精低点不要紧,如果对外贸易结算最好增加温压补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