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下伺服飞车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做的几套设备用的东元的伺服,都有飞车的情况。有时正转就会变反转,有时正转突然变很快。用的是脉冲加方向控制。PLC是三菱的。大家讨论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脉冲控制也会飞车?这也算是很神奇是现象了。以前听说过,但是还没亲眼见过。

网友B:
那是失步,检查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
应该检查哪方面参数呀?

刘老师,脉冲控制时不会飞车吗?

网友A:
对:孜 关于

应该检查哪方面参数呀?

刘老师,脉冲控制时不会飞车吗?

应该不会,至少我自己没见过。听说过,不过没有在现场看,一直在怀疑是控制问题。

一般说的飞车,应该是电机不受控制的高速运转。我见过的都是发生在闭环控制的情况下,反馈信号出了问题造成电机飞车,或者是控制器硬件故障造成飞车。

nin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动力线U,V,W接反?

网友D:
先查动力系统及机械部分再查编码器反馈信号。

网友A:
对:zhangshuai020810 关于

会不会是动力线U,V,W接反?

内容的回复:

这样驱动器应该报警的吧

网友E:
东元的伺服,难道真有问题?

网友F(2011-09-01):
我卖了几年的伺服也没有见到过您说的问题,驱动器有报警吗?

网友G:
编码器反馈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