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8.52编程软件工程中无法改变PLC类型是何故?

楼主(2011-07-01):
三菱GX 8.52编程软件编好的程序或从PLC上传的程序,原来类型是2N的,想改为1N的,结果在“文件”---“工程”---“改变PLC类型”中无法改变PLC类型,该选项为灰体字。而有的工程就是黑体字,可以改变。不知问题出在何处?请给予指点。

网友A:
用8.34  8.86的 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同样是8.52,有的工程就是黑体字,能改变PLC类型,有的工程则是灰体字,就不能改变。不知与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对,我用的也是一样,你可以另存为,然后再去改变PLC的类型就好了。

网友C:
只有在读出模式和写入模式的状态下,才可改类型。编辑-----读出/写入模式任选其一。 工程-----改变PLC类型。实体字就OK了!

网友C:
你当时是处于监视状态中。

网友B:
不是的,我的就在写入状态就是不能转变PLC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读出模式和写入模式的状态下,才可改类型。编辑-----读出/写入模式任选其一。 工程-----改变PLC类型。实体字就OK了!

是脱机状态不是监视模式。不管是读出模式还是写入模式都是灰体字,不能改变PLC类型。另外凡是不能改变PLC类型的工程,另存为别的工程同样不能改变PLC类型!不知何故?

楼主:
没办法,凡是遇到此类事件,就得重新建一个符合PLC类型的工程,然后将程序复制到新的工程中才能解决问题。在原工程上怎么做文章都未能解决。

网友D:
读出后要转换成写入状态再保存,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E:
试试上面的几种方法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F:
不要在监控中断开与PLC的连接线,要么重新从PLC中读取程序就可以改变PLC类型了

网友G:
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1n不支持的功能

网友H(2012-07-20):
把打开的程序,全部关闭,这样就可以改变PLC类型了

网友I:
    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你另存为试试过, 还有就是你程序中是不是有工1 N 不支持的程序呀,

网友J(2012-11-26):
8.86也有该问题,有一次忘记怎么改的弄好了,今天又遇到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跪求高手!

楼主:
就这样解决吧:重新建一个符合PLC类型的工程,然后将程序复制到新的工程中。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H:
把打开的程序,全部关闭,这样就可以改变PLC类型了

13楼的是正解,我试过了。我的是8.86版程序,也是出现过同样问题,按13楼方法解决。

网友K(2013-10-28):
关掉监控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L(2013-12-16):
点击,窗口——然后, 关闭所有的画面,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点击,窗口——然后, 关闭所有的画面,就好了

楼主(2014-05-04):
引用 网友H:
把打开的程序,全部关闭,这样就可以改变PLC类型了

比如打开一个1N的工程需要转换成2N的工程,全部关闭,怎样转换啊?

网友N(2014-07-15):
20-24楼的可以解决,关闭所有窗口,重新打开MIAN后可以解决;我刚试过!

楼主(2014-09-04):
引用 网友L:
点击,窗口——然后, 关闭所有的画面,就好了

这个问题可以结案了!21楼正解!此时不仅可以“改变PLC类型”,同时“传输设置”也可以改变了。否则这2个同时不能更改。

网友O:
jslymxd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3-10-28 21:53:12 20楼

关掉监控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P(2015-07-16):
21楼的对,上面那些都试过了没用,到21楼正解

网友Q(2017-08-01):
关闭所有窗口就好了,

网友R: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30

网友S(2020-05-20):
20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