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市场上的开关电源及电子整流器应用中碰到问题

楼主(2011-07-01):
各位大侠:

  我在一个工程项目上实施了8000平方的广告灯,采用LED光源,电源采用600W开关电源,配电采用三相五线供电,测试三相电流时基本都在200A左右,但去测中性线是电流达到350A,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问开关电源工厂也没法解决。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楼主呢???

网友A:
负载性质是非线性的,谐波成分大,所以零线有很大的电流。在电气防火规范DB21中“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配电线路,其中N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相线截面积的2倍。”

你可采用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解决。

楼主:
谢谢,但是我现在已经全部安装好了,联系明纬开关电源厂,他说也不能解决。

网友A:
这样大容量的开关电源应该有PFC电路。没办法只好加大N线截面吧!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在整流桥与电解电容之间加电感,现在很多PC机的开关电源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A:
那叫无源PF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叫无源PFC电路

1、加电感滤波,使电流波形展宽;

2、这样可以降低零线N 的电流!

网友C:
“电源采用600W开关电源,配电采用三相五线供电,测试三相电流时基本都在200A左右,但去测中性线是电流达到350A”

交流输入端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采用600W开关电源,配电采用三相五线供电,测试三相电流时基本都在200A左右,但去测中性线是电流达到350A”

交流侧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应该是有N个600W开关电源。

网友A:
我们最近检测一个照面工程,A相电流8.9A;B相电流44.1A;C相0;N线68.9A。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负载都是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负载特性与开关电源一样,都是整流桥加电解-----非线性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近检测一个照面工程,A相电流8.9A;B相电流44.1A;C相0;N线68.9A。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负载都是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负载特性与开关电源一样,都是整流桥加电解-----非线性负载。

看来电感式镇流器也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