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智能测试仪的使用和故障测试方法

楼主(2011-07-01):
一:低压脉冲法
  低压脉冲法的适用范围是通信和电力电缆的断线,接触不良,低阻性接地和短路故障以及电缆的全长和波速的测量。
  一般步骤如下:
  1.将面板上触发工作方式开关置于“脉冲”()位置。
  2.将测试线插入仪器面板上输入插座内,再将测试线的接线夹与被测电缆相连。若为接地故障应将黑色夹子与被测电缆的地线相连。
  3.断开被测电缆线对的局内设备。
  4.搜索故障回波及判断故障性质
  使仪器增益最大,观察屏幕上有无反射脉冲,若没有,则按照上述的方法改变测量范围,每改变一档范围并观察有无反射脉冲,一档一档地搜索并仔细观察,至搜索到反射脉冲时为止。故障性质由反射回波的极性判断。若反射脉冲为正脉冲,则为开路断线故障,若反射脉冲为负脉冲,则为短路或接地故障。
  5.距离测试,按增益控制键“▲或▼”使反射脉冲前沿最徒。然后按光标移动键“◄或►”三秒左右快速移动,光标自动移至故障回波的前沿拐点处自动停下,此时屏幕上方显示的距离即为故障点到测试端的距离。
  二:直流高压闪络法
  1.首先检查触发工作方式选择开关位置于闪络(  )位置,传播速度应为被测电缆的波速值。
  2.适用范围:故障点阻很高,尚未形成稳定通道,在一定的直流高压作用下,可产生闪络放电故障的电力电缆(即高阻闪络性故障)。预防性进穿电压试验一般采用此法测试。
  3.直流高压闪络故障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仅闪络几次即消失。直闪法波形简单,容易判断,故障测量的准确度较高,因此应珍惜该过程的测试。
  4.直闪法的测试原理图如图。在实际测试时利用高压设备和本公司高压测试装置,按图所示线路连接。

  5.接通仪器电源,屏幕出现视窗。然后逐步调节调压器升高测试电压,当故障点产生闪络现象时,毫安表中电流突然增大,电压表指针抖动。显示屏上应出现图所示波形。由次可知,t1~t2间为故障距离。
  6.高压直闪法的试验电压高几千伏至几十千伏,应遵守高压操作规程。应将高压试验设备的接地端,放电球隙WY27001的地线端和仪器的地线直接接至电缆铅包,铅包要可靠地接大地。使用前应检查高压测试装置内的水阻及分压电阻是否正确。
  三:冲击高压闪络法
1. 冲闪法的适用范围:故障电阻虽高但已形成稳定通道的电力电缆,高压设备受容量限制,直流电压加不上云,应改用冲闪法。其方法是通过放电球间隙向电压加冲击高压,使故障点击穿产生闪络。凡直闪法和脉冲法无法测出的故障原则上均可用此法测试,适应范围较大。
2.同样须先检查工作方式开关是否置于闪络位置,高压测试装置中水阴及分压电阻是否正确。
  3.按图所示线路连接设备。地线按要求接好。其中储能电容C要求大于1μF,耐压应能满足试验要求。其它设备要求与直闪法相同。电感一般取27001中的2或3,也可视被测电缆段的长度或根据反射波形适当增大或减小。
    4.测试方法:调节调压器升高试验电压至故障能被击穿为止。WY27001放电调节器球间隙的距离应视故障电阻和试验电压能正常放电决定。冲击闪络故障点放电正常与否可由放电的全过程波形判断。
  5.亦可由球间隙放电响声及电表指示判断是否出现故障点击穿闪络现象。若放电不好可适当提高试验电压,加大球间隙距离或加大储能电容器的容量。
  6.故障距离的测试与前述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