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和软起知识

楼主(2011-07-01):
我听有人说变频器和软起不能空载实验是吗?也有人说可以空载试验。我很困惑不知道哪个对。求各位老师详细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搜索与刘志斌相关的帖子!这是学习的最好素材。

网友B:
变频器可以,软启动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为什么空载试验变频器可以而软起不行。

网友C:
你说得空载是输出不接电机?还是电机空载?

网友D:
试过变频器可以空载运行,软启动没试过。或许和品牌型号或设置有关吧,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E:
将三个灯泡假想为电机绕组,按照电机Y型接法接线,接入变频器或软起就可以做空载试验。没有问题的我们以前在厂里就是这样做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