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编程和下载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1):
步科触摸屏MT5320C怎么建立一个画面让用户可以自己更改密码啊,那个触摸屏用户等级安全密码存在什么地方的啊?触摸屏怎么生成报表?还有程序编号了,下载端口选的是COM0/COM2,是USB转串口下载的,设置的端口全是COM2,可是下载的时候总是提示通讯超时,那位高人帮忙解答下啊,小弟很痛苦啊!!!!!!!!

网友A:
直接用USB口下载

好好看看手册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1-08-01):
要想更改密码就得在PLC里面做段程序。你用USB下载程序和COM口是没有关系的。你看看下载方式是不是设的USB下载?

网友C(2012-07-04):
我有一MT4620屏,是一朋友厂倒闭的我想把内部程序上传,可有密码没法上传,请那位朋友帮忙<此处内容被屏蔽>,谢谢!

网友D(2013-04-23):
查看一下是否通讯速率设置低了

网友E:
3楼的朋友,你用的哪家的PLC,可以对着PLC程序重新编写触摸屏的程序 ,很简单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254489112@qq.com

网友F(2014-03-18):
我一屏USB上载下载几次后,在一次下载过程中突然出现中断,再也无法通讯。更改串口也无法通讯,啥问题啊?

网友G(2014-04-28):
想看看,没人下载啊,少与十个字发不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