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变频器的数度调节

楼主(2011-07-01):
各位同仁:

         以前大家给INV(变频器)调速手动方式就有面板控制,电位器调节,自动调节就用0--10V的电压调节,但是这种调节方法要用到PLC的DA模块造价较高,现在逐渐开始试用PLC与INV通讯来给定INV的运行频率,这样节省成本,简单方便,尤其是PLC和控制多个INV时优势就更加明显了,这样就涉及一个通讯协议的问题,比如如果你选择的是台达的INV,PLC也是台达的话就很容易实现通讯,因为PLC和INV都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如果你选的PLC是三菱的话节涉及一个MODBUS协议的编写了,我推荐最好选用ASCII这种模式就可以方便的解决了,这样PLC只先用一个FX1N-485-BD就可以了,总比你用一个2DA/4DA的模块便宜的多。